电容代换

楼主(2023-05-10):
这个是显示器的驱动板,该显示器是用的一个12v外接电源。这板子有必要用100v电容和100vmos管吗?我拆了好几个品牌机电源都没找到相同的,代换的话16v的可以吗?

网友:
150V  10A的

网友:
背光升压电路 只能≥原来的

网友:
背光升压电路100v耐压是正常的,换16v当然不行,会爆的

网友:
电源12V,但背光的电压是升压后的,用这种耐压等级的元件不错。

网友:
只能大于原来的

网友:
  背光升压电路   这主板正常起码42v以上    好多60v的      肯定要用100V电容了

网友:
这也差太多了

网友:
led显示驱动电压要到80v呢

网友:
当然,有种电路叫升压

网友A:
你觉得可以的话就不要怕,大胆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可以的话就不要怕,大胆上!

鞭炮声咋起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23-06-15):
这种电容只能找耐压大于等于原来的

网友:
代换原则,只能高于原来的,不能低于原来的。

网友:
肯定有必要的,想想看,厂家精明的猴一样,能省钱的地方绝对不会用高很多规格的元器件。。。。

网友(2023-07-16):
能搞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