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401不充电

楼主(2023-05-10):
   电池可以开机,不能用识别充电器,单独充电器不开机
测ISL9538CHRTz  :  DCIN19v  ACIN为0v,应该为高电平!直接更换充电芯片后ACIN电压为3.8v,还是

不开机.
发现充电指示灯不亮,测CSIN 0v ,CSIP0v 不正常,CSIN 由+SDC_IN经过PR4422,CSIP由PR4422经过

PR4423这两个电压由+SDC_IN  20V_DCBATOUT发出 ,
发现PR4422 PR4423阻值为无穷大。随便找了几欧姆换上,发现这两个电阻又变大了,奇怪,哪里短路了

吗?主板一顿测量,没发现短路,索性又把这两个换为几欧姆!通电主板冒烟了,完了,顾客来电池能

开机,顿时晃得一笔,发现PC4417只剩一半,静下心来,看了看图纸,这个地方就算短路也不会烧到别

的地方,PC4417串联PR4423到CSIN为19v,电容不上了,开机测试OK,装电池一切正常!第一次发帖,大

家勿喷!
最后,经测试ISL9538CH和ISL9538H和ISL9538BH三个可以互换

网友:
忘记上图了

网友A:
刚修了一台,跟这个一样的问题,故障点是一样的,故障更加严重
两个电阻直接带走了
充电芯片也是短路的
,好不容易,修好后,上电发现,cpu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了一台,跟这个一样的问题,故障点是一样的,故障更加严重
两个电阻直接带走了
充电芯片也是短路的

总结下,怀疑之所以坏充电芯片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检测到了大电流;保护后直接烧掉了充电芯片

网友(2023-06-26):
这个机器公共点多少v

网友:
电阻变大。。。。。。。。。。。。。。。。。。。。。。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发来看看

网友(2023-09-12):
刚好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关键是公共电压有,可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池没电无法开机,换电池电池能开机进系统,测试电池信号3V电压全没有,电源检测信号PS_ID_R也没有,初始以为EC坏了,结果检查充电芯片9538C才发现问题看到这个帖子,估计这款机器都是这个通病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应该是通病  9538C  跟PC4417  短路,换完还是不行。 关键是PR4422  跟PR4423也要换,。这两个电阻在板上面没问题也能通,。走了很久的弯路,最后这两个电阻换完才好

网友:
适配器与电池的问题总是很多,赞楼主一个.

网友(2023-12-02):
我手上有一台 typec能充电 充电器没反应 无语了

网友:
图纸还能分享一下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