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1080显卡3.3v短路烤鸡烤不出来

楼主(2023-05-10):
用可调电源烧鸡没反应,没电流,用两个1.5v电池串联烤鸡也是没有发烫的,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电池不行,用可调电源1v烧

网友A:
只要短路了,怎么可能没有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短路了,怎么可能没有电流呢?

有电流,很低,烧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流,很低,烧不发烫

所以这种情况只能用热成像了,热成像可以看出微发热,只能下成本了。

网友(2023-08-16):
今天修一个A卡也是3.3v保险后面短路,3v烧鸡烧不出,电流2a不到,照着点位图去找电容拆,背面的一个0805大小的电容短路,从正面看没有任何问题,拆掉才看到底部裂开了,2a左右的电流它也不一点都不发烫

网友:
手摸吧,热没热应该能感觉出来

网友:
加电压  可调电源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熏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