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30无快充

楼主(2023-05-11):
华为P30无快充

      排除了外配因素,接到机器后我们直接拆机检测主板, 检查尾插座的时候,发现有一颗二极管已经消失不见,经过反复打值测量对比,确定此条线路应该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中,这样的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

      【机器型号】华为P30

      【故障现象】无快充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P30,客户告诉我们手机之前修充电去售后换了尾插,后面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快充,售后换了尾插电池都不行,就告知需要花钱换主板,客户不愿意换主板,就把手机寄到了我们这。

华为P30无快充 图1

      由于已经排除了外配因素,接到机器后我们直接拆机检测主板, 检查尾插座的时候,发现有一颗二极管已经消失不见。

华为P30无快充 图2

      打开点位图找到元件位置,发现是DP 线路上的一颗对地的防静电二极管,不过这个二极管拆掉不装也不影响什么,只是失去了保护作用,打这个二极管有值的一边时,发现阻值变化差异比较大,一会5-600,一会OL,经过反复打值测量对比,确定此条线路应该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中,这样的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

华为P30无快充 图3

      不过尾插左边刚好有个TP3003,是DP线的测试点,测量此测试点阻值正常并无跳变,那我们直接拉根线飞过去,

华为P30无快充 图4

      飞线完再打一遍阻值确定没有短路或没阻值,接下来我们开机测试。

      开机测试插上充电器已经可以显示超级快充了,那问题已经修复,同时我们也确定DP线路出现异常会导致不快充。

华为P30无快充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技术一流,飞线也是需要眼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