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 主板 cpu和显卡供电

楼主(2023-05-11):
x99 主板 cpu和显卡供电入手x99主板 然后接上了24pin 供电 (应该是主板) 然后有一个8pin的头(写着CPU) 我就奇怪了 哪个是显卡供电 ?而且我的电源只有24和8pin的插头 谢谢指点 怎么接 还是我接错了

网友A:
显卡供电写的是PCI  如果没有就换个电源或者买显卡6PIN 8PIN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写的是PCI  如果没有就换个电源或者买显卡6PIN 8PIN转接线

好的  谢谢    是电源问题   电源太小了  没有考虑显卡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