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 主板开机卡78、68、70代码

楼主(2023-05-11):
一片X99主板  最开始是卡00反复重启  测量南桥1.05ME供电 实际1.8V 不用怀疑都是RT8065芯片损坏  于是更换此芯片
跟换后发现开机卡00代码,各项供电都有,于是重置BIOS,开机可以跑了,插上显卡,跑了一会儿VGA-LED灯亮起,同时卡78代码,过一会儿又跳到68,然后70卡住不动了  显卡确定是好的 所有卡槽都试过 都一样的,卡槽复位、3.3V、两个时钟都正常

查了代码发现78、68、70都是DXE 进度代码,68 PCI 主桥初始化,70 开始 PCH DXE 初始化,78 ACPI 模块初始化

请问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

谢谢

网友A:
刷bios不行只能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行只能是桥。

BIOS 刷过了  换了几个版本  都一样的  我看了下网上别人的维修视频  也是ME电压1.7v  把南桥烧了  已经买了桥了 等着换来看看  华硕为啥不做个保险电阻之类的在ME供电上  很多坏的

网友B:
果然TMd的南桥坏了  换了立马就过了卡的代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TMd的南桥坏了  换了立马就过了卡的代码了

这板子现在咸鱼卖80坏的,好的也才120,技术就值40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现在咸鱼卖80坏的,好的也才120,技术就值40

华硕可没这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