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Pro 10.5寸(A1701)重启

楼主(2023-05-11):
iPad Pro 10.5寸(A1701)重启

      iPad Pro 10.5寸(A1701),故障描述为经常自动重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怎么处理吧!

      【机器型号】iPad Pro 10.5寸(A1701)

      【故障现象】重启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平板,型号为iPad Pro 10.5寸(A1701),故障描述为经常自动重启。

      这种机器一般来说如果有重启报告的话很容易锁定故障点,我们打开设置找到重启报告,很奇怪竟然没有重启报告,那我们尝试刷机看一下是不是硬盘底层或者系统引起的重启,连爱思刷机半小时就刷过了,期间没有重启,且爱思里面各项功能都正常,电池数据也有,这种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哪里虚焊或者电池损坏引起的重启了,查看爱思电池效率发现还有88%,那我们拆机看一下主板,主板很新没有动过,用镊子拨一下电源附近的电感,发现电感似乎有点不牢固,用风枪200°稍微加热一下就挑掉了。

iPad Pro 10.5寸(A1701)重启 图1

iPad Pro 10.5寸(A1701)重启 图2

iPad Pro 10.5寸(A1701)重启 图3

      经查询被拆掉的电感是CPU和GPU的供电,由于iPad供电需要的电感量一般比较大,根据原理图找到此电感容量为0.22微亨,所以我们找了相通容量的电感装上,注意电感量是越串越大,并联容量会变小,所以不要随便并联,需要用到计算公式,这些基础理论里面都有,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更换完开机测试不再重启,故障简单修复。

iPad Pro 10.5寸(A1701)重启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