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教程,5分钟教你学会植CPU有铅锡球

楼主(2023-05-11):
新手在进行CPU植锡的时候,用风枪吹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大概问题是锡球会跑路连球(风大了或者风枪距离太近),锡球不归位(温度不够),容易把CPU焊死(温度高了)。本人经过长达半年的的总结,现将5分钟CPU植锡教程教给大家。简单的技巧,就是一张带加热的钢网让你的植锡技术突发猛进。
先展示工具。

有人会好奇,这个CPU 座子怎么长这样,这个是CPU 座子是我拆了的。因为品牌原因,我用黑胶带遮住了。
首先把CPU 抹上焊油。

这种是带钢网加热的,油可以多一点。但不要太多,要不然取钢网就很困难。
把CPU 扣上,用高温胶带沾好。刮刀只是遮挡品牌,没其它用处。

折一个纸盆,撒球,这个钢网写的0.45,直接用0.45的球就行了。0.4相反不怎么好用。

把球全部放到指定孔位。回收锡球的时候,如果锡球沾了污染物,就不要回收了,多的锡球倒垃圾桶就行。

拿出烧烤神器。因为这个方法是直接加热晶体导热。起始温度最好从室温往上升,也可以在100度左右往上升。不要200 度直接放上去,那样晶体有可能会突然受热,出现问题(具体会不会出问题,我也不知道,也不敢试)。温度到了,立即把芯片转移了。

中间没有加强的钢片,需要镊子轻轻压着,轻轻的压着就行了,不要用太大力,哪怕就是钢网有一点点鼓起,也不要太用力。

烤好后,像我这个到达205 度,就立即可以用镊子夹着钢网,从加热台上转移下来。

因为撕背面胶带,撕胶带需要时间,也要需降到一定的温度,才能操作,要不然会烫伤手。撕完胶带后。需要把CPU 重新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大概100左右。稍微冷确一下。
因为钢网面积大,散热会很快,等钢网不烫手了,但CPU 还要有一点温度。在准备放CPU位置的下面垫一点布,只要是软的东西就行,离布大约2厘米,用手抖动几次钢网。cpu会因为焊膏是软的,在重力和抖动力的作用,自然会掉落在布上(当然你可以用镊子去挫对角的锡球也可以,但你不要伤到芯片)。一个人拍的,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个时候的CPU 应该是这样了,上图有个锡球边上有锡渣,已经清理了。

下一步,你可以稍微加一点油,用风枪吹让锡球归位,这个时候的锡球已经固定了,不会再跑了。
用风枪吹,需在掌握好温度,风速,时间,我说一个最笨的办法,用焊油来煮。
焊油能够润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但焊油也是油,油是有保温作用的。因为我的方法,是直接加热的晶体,晶体导热面积有限,如果没有足够多焊油,几个角的锡球,有可能不会彻底化锡(尤其是显卡核心,显卡核心如有必要,边上的锡球,需要风枪辅助)。你要加高温度,有时候加高爆芯片的概率。所以只能温度低一点加焊油,加热到100 度左右,直接往上挤油,也可以用刷子,我觉得刷子容易掉毛,习惯直接挤油。你觉得浪费,你就用风枪,不要这个方法。
化锡,我拍了几张照片。
照片可能看不清楚,我在某视频网站,有个油煮核心的视频。
到达指定温度,可以用镊子点一下最边上的几个锡球 ,确定是不是化锡。然后就要关闭加热台,转移CPU,一定要安全操作,不要烫到手或者把CPU 摔了。我转移CPU,先是把CPU 用镊子请到恒温加热台的边上。然后用A4 纸接住,然后把CPU 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移开的距离太远了,我都是直接放加热台的边上。然后等待CPU 冷却。

冷却后,用洗板水刷啊刷啊刷。我这个是坏的CPU ,本来不想浪费洗板水 了,为了能展示好,还是清洗了一下。
最终效果

在这里简单提一下,有些钢网不能加热的,锡球之间的距离又特别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锡球减小一号。相当两个锡球之间就增加了0.1的距离,不要小看这0.1,能大大降低连球概率。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上方法,虽然很笨,但个人觉得是最适合新手的。在进行操作之前,大家一定要注意设备的温度,这个方法,只适合有铅,无铅请不要这种方法。免责声明,本人方法,已经尝试过半年有多,暂时没有损坏过芯片,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导致芯片损坏,本人概不负责。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下一期新手教程,风枪植sr40b的桥,提前备好工具,绝对轻松拿捏。

网友A:
一把风枪  一个3 5块钱CPU大小的钢网  搞定,几分钟的事   带网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把风枪  一个3 5块钱CPU大小的钢网  搞定,几分钟的事   带网吹

本人不才,我这个钢网买的二手都60块。新的要90.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下3、5块钱的钢网购买网址,只要孔位准确就行。

网友C:
黑马的钢网还是可以的,现在基本都用这个,拆开搞这么复杂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不才,我这个钢网买的二手都60块。新的要90.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下3、5块钱的钢网购买网址,只要孔 ...

修好就是目的    看个人喜好吧     从没用过加热台  植株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马的钢网还是可以的,现在基本都用这个,拆开搞这么复杂是为什么?

个人只有上半部分的钢网,我这个是早期版本,风枪加热,钢网中间也会变形。

网友:
楼主强,描述详细,费心了

网友:
这个现在有锡浆直接刮就可以了,

网友:
给楼主加分,点赞,期待下期视频

网友D:
迅维鑫智造植锡台挺好用哇,配合锡浆那速度和成功率杠杠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把风枪  一个3 5块钱CPU大小的钢网  搞定,几分钟的事   带网吹

一吹网就变型了,下面直接连一大片,然后这个网也不能再用了,高底不平锡珠乱跑。我用坏十几个钢网,然后现在也是用楼主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鑫智造植锡台挺好用哇,配合锡浆那速度和成功率杠杠滴

用过,我个人感觉那也是智商税,还是楼主这个方法实用成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吹网就变型了,下面直接连一大片,然后这个网也不能再用了,高底不平锡珠乱跑。我用坏十几个钢网,然后 ...

不会啊    根本不会连锡  一次成      网子用多了会轻微变形   一样用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马的钢网还是可以的,现在基本都用这个,拆开搞这么复杂是为什么?

淘宝90的植锡台我也有,用一次就丢了,楼主这方法真的省钱成功率也高。

网友F:
直接钢网上风枪吹简单过

网友:
我用的黑马那个  一套  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G:
感谢分享。话说这种CPU必须用0.45的球,小的话不行容易虚焊。话说这是黑马的网啊,你拆了干啥呢直接带座子铁板烧不行吗?黑马都是这样跟买家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话说这种CPU必须用0.45的球,小的话不行容易虚焊。话说这是黑马的网啊,你拆了干啥呢直接带座子铁板烧不行吗?黑马都是这样跟买家说的啊

那个座子太贵了,我买不起,也舍不得买。

网友:
弄过一次没管多久出问题了

网友:
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就习惯了,用钢网把珠子铺好后,把钢网取下来再用风枪吹就可以了,而且CPU都是用0.45的珠子

网友:
不得不说这个工具是真的好用,我已经买过了,以前织球最快也得半个小时才能好,现在基本上10分钟就完全搞定,简单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楼分享

网友H:
敢不敢把CPU翻个个儿,让我看下黄不黄

网友:
好厉害,超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give me video tutorial

网友:
好贴子,支持,我一般都是用风枪来加热

网友:
你这直接给晶体加热也是NB啊 你这个钢网买的时候应该是有铝框的吧  加热台都有了却没得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敢不敢把CPU翻个个儿,让我看下黄不黄

这个只是新手教程。仅适合那些刚入行,植球植到没信心的。熟练了用风枪吹就行

网友:
这个只是为了分享最笨的方法。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带钢网加热,风枪和恒温焊台一起上,而且可以不用二次加热。像我植SR40B,一般不会超过45秒。

网友(点评):
对的。上下一起加热

网友F:
现在的芯片到底买哪家的

网友I:
有铅的容易虚焊    无铅的cpu走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铅的容易虚焊    无铅的cpu走形

cpu不会虚焊的,不用太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芯片到底买哪家的

芯片都是客户自己提供的。我只负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钢网上风枪吹简单过

我这个钢网不能直接风枪吹。早期版本,

网友:
我一般是用钢网对准去掉钢网,直接风枪吹

网友:
以前是上好珠子就拿开网来直接350度吹,BGA去年都扔咸鱼卖了

网友:
有铅容易返修

网友J:
为啥,我会出现有的锡珠没落下去卡在钢网上面;还要重新一个个补球

网友K:
有铅低温焊锡可能用此方法。无铅锡球。用这种方法和设备 。芯片肯定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铅低温焊锡可能用此方法。无铅锡球。用这种方法和设备 。芯片肯定凉凉

只是新手教程,标题也写了是有铅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为啥,我会出现有的锡珠没落下去卡在钢网上面;还要重新一个个补球

钢网拿到手上,要测试一下,比如0.45的孔 撒上0.45的锡球,一个锡球都不能留在上面。第二个就是要对一下钢网的孔位。有很多钢网根本就不合格,孔位小了,孔位不准。我发了两个新手教程,都是用的好钢网(都是几十块钱一个)。一个是不能加热的,一个是可以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拿到手上,要测试一下,比如0.45的孔 撒上0.45的锡球,一个锡球都不能留在上面。第二个就是要对一下 ...

鬼了,哈哈,我都是用的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只买了一个

网友:
方法省钱成功率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座子太贵了,我买不起,也舍不得买。

看到现在的你,就想起了曾经的我,当年浪费了太多时间,所以后来买了全套

网友L:
怎么说呢  买过那个什么万能夹具,不好用,老是移位,也用过这种大钢网,一加热就变形

最后用的比芯片大点的那种钢网,然后刮锡浆,夹子夹住两边,镊子按住直接大号风枪吹,成球之后冷却,取下钢网,上焊油,风枪归位    植球显卡核心屡试不爽  你这加热台都太高级了,我就用的取LED的那种恒温加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说呢  买过那个什么万能夹具,不好用,老是移位,也用过这种大钢网,一加热就变形

最后用的比芯片大 ...

越小的芯片这个方法越好用   我是真用不来那个锡球    也有可能是没买到对的紫熙台    那个金色的万能紫熙台是真不好用  ,TMD的上盖和下盖前后左右那么大的缝隙,也不知道怎么JB设计的,还没磁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