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32 T2刷写错误-1

楼主(2023-05-11):
原故障键盘触摸板不好使 进系统提示打开蓝牙鼠标键盘的开关配对 我就刷了T2 按刷T2的几个按键 用的本机的 可以进DFU 刷一半提示AMRestore Error Domain
报错-1 重复刷也是如此 有遇到过的吗

补充内容 (2023-5-14 15:07):
解决了:换了触摸板就刷过了

补充内容 (2023-5-14 16:29):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个休的少

网友:
你是点的修复吗

网友:
还没刷过

网友:
断开说有链接,单板刷机

网友:
这玩意儿现在修得少

网友:
触摸板接触不良或未检测到

网友:
外设有问题,T2刷不过的

网友:
换个触控板就好了

网友:
不是应该先换触摸吗

网友:
Error 1,你修不好,发给我,不收费1146133845QQ

网友:
触摸板问题 换了就可以刷过了

网友(2023-07-04):
我也是这问题 触摸板换了刷还是报一样 我把主板换到一台好的机器里面刷也是报一样的 在想会不会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