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 锐龙7系 烧CPU是通病吗?

楼主(2023-05-11):
同城客户 某东 网上买的 配件自己组装的电脑 锐龙5 7600x 电脑 使用过程一波三折 主板退换货三次 处理器退换货三次 电源退换货三次 找电脑上门维修的几十次 bios刷了几十次 都是用了几天时间就 报错以下图片故障 最终客户放弃挣扎 放弃某东保修 找到我拆机检查维修 锐龙系网上也爆料出很多烧
CPU的 我直接检查CPU 果然一看就看到了故障 又烧CPU了 课后总结:珍爱生命 远离锐龙

网友:
还是酷睿吧,我就基本不用A

网友:
amd 过热保护做的不好哦!

网友:
刷最新的BIOS可以解决,最新BIOS限制了这部分的CPU电压

网友:
唉,AMD就是不争气啊

网友:
AMD细节处理不如英特尔

网友:
A安息吧,很少用的

网友:
板子难修得要命

网友:
这能说明什么呢?你遇到一个烧u就说amd不行,好吧,我修电脑十几年,iu烧的见过不少,a的我就没遇到过,唯一一个烧的是我修主板大意了自己烧掉的am4.
am4主板也比i的8910系列好修,基本上都是捡钱

网友:
我的z170送走了我2个CPU,一个qqls,一个i5 6500

网友:
这一代CPU积热严重,没有好的散热器不敢碰。

网友:
开启超频容易烧。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这代的锐龙主板设计的纯粹小马拉大车,不烧才怪。

网友:
不要说不好、找你修还不好、你还要怎样

网友A:
锐龙板还没修过,不过按以往经验,AMD的U,多数在场管击穿情况下都能保住,而英特尔,场管
击穿就等于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锐龙板还没修过,不过按以往经验,AMD的U,多数在场管击穿情况下都能保住,而英特尔,场管
击穿就等于U坏

正是如此,此言深得朕心

网友:
原来如此。。。。 还是INTEL 稳定 。。。。。

网友:
AMD用户真惨啊,我看外网烧X3D的都不少,这76X还算便宜的了

网友:
升级最新版本的BIOS,之前就有过BIOS不适配烧锐龙7系列U的案例,好多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