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en 66 pro 14 g4 20V乱跳

楼主(2023-05-11):
版号:DAX8QAMB8D0 REV

故障描述:电源指示灯 偶尔会闪一下  不触发

拆机测量20V 一直在乱跳  从0V到20V 一直跳

有没有修过的,指点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啥也没测,基本的测一下啊

网友:
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适配器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也没测,基本的测一下啊

他这个是TPCY-C接口的,隔离管前面有个芯片,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