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3 FA507R 维修待续~~后续

楼主(2023-05-11):
今接到天选3 锐龙7的笔记本,论坛好像没有这个机器的维修案例, 插电待机跳变0.000  0.018  0.000  0.020, 初步判断后级短路,报价后留店。
开起盲修模式 这机器无图纸 无点位,裸板测量各大电感 阻值全部正常,裸板插电依旧跳变

这就尴尬了  从何入手啊,无奈插电在测量电压  只有充电电感有电压,说明充电正常,这机器用的是BQ24780S

3V  5V没有    5V只有微弱的0.020左右随表跳动,翘开5V电感发现对地阻值18,这明显不对  然而 在次测量发现465又正常了,

经过反复插电测量阻值发现 插电以后短路,没图纸真烦躁,索性断开所有电感(CPU显卡也断) 依然如此。

直接找待机芯片,

经测量  VIN  4.9V小幅度跳动  被拉低, 测量所有脚位 18角对地阻值过低 20左右。

芯片查了一下是RT6575D,可以用TPS51225代换 手上并没有这芯片,直接拆掉,18角对地恢复400左右阻值,19V出来了,初步锁定故障

修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 这个机器很新应该在保修啊 然后查了一下 确实在保  但是已经动过了~~不知道为什么客户没有去保修而是自己花钱送修!

芯片已经订货了, 等到了以后见分晓~~   如果换完依旧如此  直接退机。

装箱 等芯片!
----------------------------------------------------------------------------------

芯片到了,换上以后待机0.020  0.025之间摆动,3V  5V全无,待机芯片的VIN 19V正常,3V 5V正常,但是电感没电压, 找不到问题,

下边朋友给的图纸不对, 这个是天选 FA507R DDR5内存的, 图纸是506的,只能参考 很多芯片周边都不同 ,

EC是IT5570VG,BGA封装的 测试不到引脚  周边也不好测   EC50多大洋  有的说是带程序 有的说不带,

目前已知的故障就是插电在拔电以后马上测量5V  3V均为短路 然后阻值慢慢恢复,s5 on2这个信号也是短路的一直短 EC又测不到,考虑是不是在买个EC 但是又怕是桥的问题。

不想折腾了  打算退机!

网友:
搞干净,还可以保修吧,反正看不出来就行

网友:
公共端才4.9V,不觉得有问题

网友A:
适配器原装的吗,不是原装也可能不出供电

网友B:
图纸在这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399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在这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3997-1-1.html

感谢! 我看看图纸

网友C:
惠普的会出现不装电池,或是电池没电,不触发,

网友D:
一顿生猛的海鲜大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原装的吗,不是原装也可能不出供电

供电是有的 VIN19V被拉低至4.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的会出现不装电池,或是电池没电,不触发,

供电是有的 VIN19V被拉低至4.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顿生猛的海鲜大餐

芯片还没到  等到了看看能吃上不

网友:
这台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这台机器主板待机时,3,5伏都出来吗?

网友E(2023-07-22):
这台机器你是在网上接的单吗,我感觉遇到你修过的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台机器你是在网上接的单吗,我感觉遇到你修过的这个了

不是网上的  店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