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3 5310输入序列号后不触发

楼主(2023-05-11):
手边有个DELL vostro 5310版号203121-1, 刷完boss提示要alt f然后输入序列号保存后就不触发了,这个是什么问题还是bos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通病,遇到好几个客户说这个问题了,目前怀疑是EC本身问题。

我这个最开始是进水不触发,然后换个EC能开机,但需要输入序列号,输入玩了保存后就不开机了,然后从论坛下个说原厂的BIOS又能正常开机,还是提示输入序列号,保存后又不开机了

网友B:
BIOS问题。DELL的BIOS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DELL的BIOS不好改

你会改吗?可以有偿帮弄下

网友C:
在刷一次看看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刷一次看看撒,

就一个原厂的bios,没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原厂的bios,没其他的了

就是那个在刷一次看看

网友E:
我这有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应该还是bios导致的
请问LZ解决了吗

网友:
从涮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应该还是bios导致的
请问LZ解决了吗

没解决啊

网友:
从刷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应该还是bios导致的
请问LZ解决了吗

我这现在是保存不了序列号了,能开机进系统就是开机出现无序列号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现在是保存不了序列号了,能开机进系统就是开机出现无序列号错误

每次开机还是会弹出ALT+F?
然后风扇转得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每次开机还是会弹出ALT+F?
然后风扇转得很快?

我这个机器现在开机不出ALT+F错误,只是出TAG错误风扇也不狂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机器现在开机不出ALT+F错误,只是出TAG错误风扇也不狂转,

请问你是怎么让他不出ALT+F的提示的?我现在3台机子都一样的问题了
其中一台还肯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怎么让他不出ALT+F的提示的?我现在3台机子都一样的问题了
其中一台还肯定是好的

我这个弄好了,我把它原来的EC装上在刷个BIOS就行了,一开始不触发以为EC坏了,然后某宝买的一个说刷过程序EC的换上后出现这个问题,昨天我把它原机EC又装上发现能正常开机还是保存不住TAG,在刷个BIOS就正常了,应当是EC保存的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怎么让他不出ALT+F的提示的?我现在3台机子都一样的问题了
其中一台还肯定是好的

我这个当时刷完BIOS,中间出现过自动升级BIOS,然后它反复升级BIOS,我强制断电再开就出现TAG错误,不用在按ALT+F,然后跳过错误直接进系统

网友F:
你能把你备份的bios给我一份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我这个充电只能到55 就不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把你备份的bios给我一份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我这个充电只能到55 就不充了?

可以我怎么传给你

网友(2024-03-01):
来自: 山东泰安 来自 山东泰安
我刚遇到一台不触发,,,,刷完bios 开机是自动开机, 填写完就不自动上电了。单用适配器不开机正常。 最奇葩的问题是我这个装上屏幕就不开机,拆掉就能自动上电,然后把屏幕费半天事拆下来,测一圈都不短路,最后发现插上电池就能开机,把电池充上电都正常了。 切记 遇到同样情况千万不要拆屏幕,跟屏幕没关系。。。。。。。。。。。。。。。。。。。。。。。 |

网友(2024-05-17):
好像是通病,重置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