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40B 容易焊短路

楼主(2023-05-11):
SR40B 容易焊短路。你们遇到过没

网友:
买的新的 织成有铅的,焊到主板上就容易短路

网友:
锡珠用0.3

网友:
水平问题

网友:
其他桥随便搞就没见坏过就是SR40B 容易坏

网友:
是用的0,3的珠珠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的焊台。

网友:
有的时候是锡珠的问题。

网友(2023-07-23):
我也 遇到了。。。好机器拆来的  也短路。。。拆下来  板子 和 芯片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