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三合一焊台陶瓷加热板元件求助

楼主(2023-05-11):
去年购一gordak 863三合一焊台,今年发现中间的预热台不能调温了,一开机自动到100度也只能到100度,调不了温度,自己拆开量了下中间的两跟线阻值为零,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温度传感器,阻值为零肯定是热的内部短路了,就让卖家发了一个过来。收到后发现阻值照样是零。问卖家客服小妹子说,她也不知道,但发的是新的,我就奇怪了,阻值为零肯定不是传感器吧,只有两根线,与旁边的线都不通。
求助哪位有类似的机子,或者知道类似的加热陶瓷板,中间这两根线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我这机器是哪坏了。

网友:
温度探头有PTC NTC。有些切实为零欧的,你可以试着用风枪加热发热体,用万用表测量那两根温度探头的线看有没有阻值变化就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了

网友A:
这是热电偶感温,接线要分+-的。按你描述应该是感温电路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电偶感温,接线要分+-的。按你描述应该是感温电路故障了。

应该是热电偶吧,但可以肯定不是NTC也不是PTC,我加热到一百多度阻值没一点变化,手头没有热电偶,但也不至于是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电偶吧,但可以肯定不是NTC也不是PTC,我加热到一百多度阻值没一点变化,手头没有热电偶,但也不 ...

热电偶感温原理你百度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