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3脚4脚导通以后,在这里到底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05-11):
如题,光耦3  4脚感觉在这里多余的,如果输出电压高,光耦1  2脚导通,然后光耦3 4 脚导通,问题是3  4脚导通没有什么作用。求懂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光耦34脚导通以后, 电压加在GR33上, GR33导通后拉低13003的基级电压,促使13003截止,ce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34脚导通以后, 电压加在GR33上, GR33导通后拉低13003的基级电压,促使13003截止,ce断开

光耦4脚上面接的电容,4脚接互感线圈的负极,另外再接电容正极到地。哪里来的电压?就这个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