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H61I主板报警:COMS Checksum Bad!!

楼主(2023-05-11):
主板是昂达H61,BIOS版本是H61I v2.0,具体故障为断电后显示COMS Checksum Bad!!报警,按F2能正常进系统,重启也没问题,但只要一断电,又出现报警,更换了BIOS电池,问题依旧,请教一下这个故障如何排除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座边上的电阻腐蚀了,电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座边上的电阻腐蚀了,电没过去

我修改过日期,断电后能够保存,电池应该是起作用的

网友B:
清一下 cmos 呢(断开 cmos 电池后,短接下接电池的两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座边上的电阻腐蚀了,电没过去

今早查看了一下,发现有个电阻被腐蚀,不懂是不是这个问题,不知道电阻多大,而且没有工具,自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一下 cmos 呢(断开 cmos 电池后,短接下接电池的两腿)

清过了,还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早查看了一下,发现有个电阻被腐蚀,不懂是不是这个问题,不知道电阻多大,而且没有工具,自己修不了

测一下是不是直接到电池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