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5-11):
显存供电短路,可调电源最小1.2v,烧机用1.2伏可以烧吗,是不是一定要低于1伏。会不会把核心搞坏

网友:
电流小于1A就行,不会搞坏核心

网友:
1.2V小电流

网友:
烧不坏,要么本来就坏,大电流就坏了

网友:
核心电压都是.0.9伏左右,所以怕烧坏

网友:
原则上不超过供电电压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