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电压提前出来。

楼主(2023-05-11):
如题修一台摔坏的surface pro7,拆机后接电流表待机0.032触发到0.065左右定电流上不去,,待机电流0.032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001,万用表测量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测电压发现CPU的+1.8VSB待机没按开关就已经有1.6V左右的电压输出了,接着测量1.8V供电芯片U6204的工作条件11脚EN并没有开启电压但是却有1.6V输出于是赶紧换芯片,奇怪的是还完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电压提前输出了,请教论坛的大神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1.8VSB电压提前输出。还有一个情况人为把1.8V用镊子短接到地变成0V的待机也变成0.001了 然后再次触发电流就上去了正常显示进系统都正常,第一次碰到这种奇葩的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芯片工作条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芯片工作条件的问题

芯片没有得到开启一般不会输出电压才对,测量EN脚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