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 3G D5 显示器显示英文缺少供电

楼主(2023-05-11):
    七彩虹1060 3G D5 显示器有时开机显示英文缺少供电意思,供电6P插头肯定插了,电源新换500W也一样警报。时好时坏,有时在使用中突然黑屏,显卡风扇框转。关机在开机就显示英文。只有拆下清理清理有时才好,过几天又会出现。供电插头5#脚是检测信号,但没有图纸不知道走向与查线路点。
    反反复复折腾一年多了,累。请大神指点,或者给个5#脚针检测图,谢谢

网友:
显存测试软件有吗

网友:
DP接口旁边6pin检测信号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检测量了一下,确实通过电阻给U502了

网友:
正常显示状态下可以用几天,甜甜圈与鲁大师跑一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网友:
修一年还修啊,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