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闪屏一直自动休眠二修,

楼主(2023-05-11):
a1465  闪屏一直自动休眠

二修,闪屏,屏幕忽明忽暗。

看了下上家做过cpu不知道为啥。
难道不知道怎么修就做cpu吗。。

q9706  5角电压不对,直接4 5角短接。

进系统不闪了。

但是自动休眠,换掉霍尔完美解决,

当然其他腐蚀的芯片也换掉了,但是无关紧要,关键的就是这两点。记一个最近修到的比较麻烦的机子,半个多小时才修好。。。

网友A:
一般都是霍尔元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霍尔元件引起的

但是闪屏不是。这是两个故障,自动休眠和闪屏。闪屏是那个管子一个角电压不稳

网友:
休眠霍尔元件

网友:
好在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强,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