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行华硕电脑进水不开机修复

楼主(2023-05-11):
华硕笔记本FX506L进水不开机,据同行自己说已经清理过了不开机,机器到手没有像往常一样插可调看电流,直接拆开看主板哪里进水了,拆下主板来发现还有痕迹,主板显卡反面的三个驱动芯片还有白色水渍痕迹,重新摘下焊回后,打全板阻值,无明显短路(显卡核心电感对地为零正常、公共点阻值没测),直接接可调上电,大短路,拆板直接公共点0.97V烧机,电流0.8A,拿出刚投资的热成像照半天,竟然找不到哪里发热,又不敢用大电压烧机,飞行堡垒的就怕CPU供电上管击穿,只好手动排查了,想了下进水的部分是显卡供电的驱动管,直接测量显卡核心供电电感前端的复合MOS管,果然,有一个QA3118DS击穿了 这个就是没有大电压烧机的原因,拆掉此路MOS管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华硕的既然公共点短路,保护隔离场管也不保险,顺手一测,第一个场管也穿了,订了这两种场管后,隔天换上后,装机正常点亮,进系统鲁大师跑显卡跑分也正常,看来这次进水的损失不算大,如果用大电压烧机,显卡在劫难逃,华硕飞行堡垒系列的大短路时间长了经常为电池锁住,这次还算幸运,电池显卡都逃过了一劫

网友:
谢谢楼分享维修经经过

网友A:
电池可以用软件激活哦,我已经激活两台了

网友B:
怎么激活?求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以用软件激活哦,我已经激活两台了

还是喜欢客户换电池,激活收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激活?求方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8688-1-1.html 去这个帖子里下载 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客户换电池,激活收费难

我也是试试看能不能激活而已 客户肯换电池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运气不错 遇到这种

网友:
小心谨慎。。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以用软件激活哦,我已经激活两台了

你好!用什么软件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用什么软件激活?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8688-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

网友:
一般电池会锁,,,下个软件可以解

网友:
1V左右烧机还是可以的,虽然大电流也不至于故障扩大,可以测各个电感电压,电感有电压的可以确定供电组上管有击穿短路,进一步确定故障点。

网友:
我都不怎么敢用烧鸡大法了  就怕CPU 管子是坏的

网友:
捡个菜菜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