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关与一个某一杂牌开关电源的几个疑惑

楼主(2023-05-11):
1、高压整流后实测为320V电源 但板子上的两个滤波电容为250V 470UF的电容 ,为什么没有炸电容
2、我把电路图绘完,却看不懂电流的流向,难道是我绘错了?不过我检查了几次啊

网友A:
两个大电容是串联的, 不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电容是串联的, 不是并联的.

2个电容确实是并联,电容不爆,说明电容质量好,或者工作时电压没那么高

网友B:
两个大电容分压了,每个上有150v左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复,这两个电容真是并联的,不是串联,没有中点电压。而且电容两端实测为320V。如图上标的就是两个电容的引脚。

网友:
串联的呀,,,三极管呢

网友C:
看清楚电容正极,串联

网友D:
应该还有个小开关!上面有110V 220V,小心炸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电就炸,你多通电一会就能看到烟雾弹,有的危险哦

网友:
的确应该是110v供电的,被应该了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大电容分压了,每个上有150v左右

真是并联的,看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有个小开关!上面有110V 220V,小心炸了

没有电压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电容正极,串联

看清了,看了很多次,确实是并联的,看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大电容分压了,每个上有150v左右

没分压,就是两个并联的

网友:
这个好像叫什么双管正激,两个电容分压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标准的山寨板  应该不会是出口的110V     何况这种电源都是100-340通杀  这俩电容应该是丝印乱贴的

网友:
确实是并着的,我认真看了,楼主没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