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CPU和显卡风扇都在转 求助维修思路技嘉B85M

楼主(2023-05-12):
GA-B85M-D3V-A v 1.0

主板插上电,马上开机进入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bios已经刷过,无法解决问题,显卡风扇,风扇也转!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入手维修?

提供一下维修电路图思路方向,测试芯片电压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关机断电

网友:
看看BIOS里边是不是设置了通电启动。

网友:
用pe系统进系统能关机吗?

网友A:
查pson 为什么持续拉低

网友:
一看这种板就是氧化短线,io到pch 之间

网友(2023-07-05):
都无法关机了应该就不应该是bios问题,从开机电路查起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son 为什么持续拉低

感觉你说的对

网友:
楼主查出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