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所有980CPU装上就短路,拿下不短路

楼主(2023-05-12):
华为所有980CPU装上就短路,拿下不短路,测量CPU不短路的。这些点用绿油隔绝就好了
华为
cpu

网友:
大师:这个是什么原理,没有看懂,这些点都是地吗?

网友:
多谢分享,做bga的坑不少啊。

网友:
在牛A与牛C之间 啊,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用隔离钢网就可以解决

网友:
华为980的CPU很容易虚焊导致不开机 开机卡LOGO这些问题 算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