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 30 Pro 4G不显示

楼主(2023-05-12):
华为Mate 30 Pro 4G不显示

      华为Mate 30 Pro 4G版,手机故障为手机不显示,打电话和充电能听见声音,但是看不见屏幕显示。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维修呢?下文专业维修师傅告诉你!

      【机器型号】华为Mate 30 Pro 4G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机器,型号为华为Mate 30 Pro 4G版,客户说手机不显示,打电话和充电能听见声音,但是看不见屏幕显示,去售后换屏也一样,售后说是主板问题,需要换主板,客户手机里面有重要的资料,不想换板,就拿过来给我们维修。

      拿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检测,维修最喜欢遇到这样的客户,先帮你把外配排除了,这样就可以锁定是主板的问题,不用走弯路。

      拆出主板先仔细观察,手机被拆过,屏幕也换过,那肯定要检查显示座子附近有无撞件,掉件,座子有没有变形,如果没有,再打座子阻值,打开鑫智造点位图,找到座子阻值对比,测到座子左侧第四个脚的时候发现阻值为0001欧,也就是完全短路了。
华为Mate 30 Pro 4G不显示 图1

      点位中标注此点为正的7.6v显示电压,阻值正常为500多,这肯定不正常,我们顺着线路查找,发现此电压通过一颗保护电感送到了显示IC内部,外部与其相连的只有座子和三个电容。

华为Mate 30 Pro 4G不显示 图2

      这样我们就不用考虑烧机了,只有三个电容直接拆就好了,拆到哪个不短了就是谁的问题,如果全拆了还短路,那就是芯片坏了。

      结果我们运气不错,拆到第一颗大电容的时候短路就消失了。

华为Mate 30 Pro 4G不显示 图3

      再次扣屏装机测试,此时手机已经可以亮屏了。

华为Mate 30 Pro 4G不显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太重要了

网友(2023-06-21):
这二个ic是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