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Z77主板短接重启针就死机

楼主(2023-05-12):
一块Z77主板短接重启针就死机,型号是华硕Z77-V,在系统里重启没事,但是用主板上的重启就立马死机,另外在主板上短接电源针可以强制关机,但是在系统里点关机又会死机。目前刷了bios,也测试了重启针的有跳变,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是不是IO坏了,如何判断IO坏了呢?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是bios芯片的问题,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io容易虚汗,先加焊一下。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bios芯片的问题,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B(2023-07-05):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bios芯片的问题,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我有一块B560  可以开机使用,但是不管系统还是短接重启都会死机。莫非也是BIOS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B560  可以开机使用,但是不管系统还是短接重启都会死机。莫非也是BIOS芯片问题?

可惜,我手里这块板子换了BIOS芯片问题依旧,看来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手里这块板子换了BIOS芯片问题依旧,看来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那估计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