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A 主板无核心供电,X79 R4E开机不跑马

楼主(2023-05-12):
1.华硕X99-A 主板无核心供电,偶尔开机能跑马,按几十次可能有一次,无核心供电,PCI无复位、无时钟
2.X79 R4E开机不跑马,可以触发,不显示代码,
无核心供电,PCI无复位、无时钟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华硕

网友A:
按上电时序修。
我是绵羊
显示无PCH 1.5 和VSA 供电 实际是有PCH1.5的
详情
我是绵羊
我就是是没搜到上电时序的资料 不会搞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上电时序修。
我就是是没搜到上电时序的资料 不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上电时序修。
显示无PCH 1.5 和VSA 供电 实际是有PCH1.5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你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