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坛友发来9块surface Pro5、6、7主板,不知道这波维修你打几分

楼主(2023-05-12):
麻烦管理大哥先不要加图章,先让大家看一个礼拜吧,加图章就要收费了,很多人看不到,谢谢……

系统每天免费积分大家动手加一加呀,不扣你们下载分的,但是我的下载分会变多,谢谢大家呀

前段时间接到坛友发来surface的 Pro5、6、7一共九块主板。其中8块修复率达到100%,另外一块Pro主板要换CPU的说是发CPU过来,但到现在还没有音信,主板还放在我这里,我们一起来看看都修了什么吧……

第一块Pro5 i7版本的,没有写具体故障,我拆开的时候看到这里铁皮被压弯了:

待机0.01略微有些大:

上电发现瞬间电流就到了0.5A左右,没有跳变,这不是正常上电现象,同时测量各大电感,只有待机时候一个3.3V有电,其他电压都没出来:

于是拿出红外,上电瞬间发现这里铁盖子弯的地方亮了:

仔细一看,铁盖子被压到板层里面去了,挑起来之后待机变成了正常的0.002A:

再次触发发现电流只能上到0.12A左右就掉电了:

打值发现这里电感短路了:

这里一个电容短路了:

电容特写:

换完电容机器就亮机了,但是我发现温度都88度了,风扇不转:

换了个EC但还是不转:

这怎么搞,怎么这么多问题?于是现做了一个BIOS程序 ,终于是开始转了,真的是修的我有些懵逼:
第一台修完啦;

第二台Pro5 i5,写的不开机:

接电发现是大短路:

看到读卡器旁边有个电容旁边有锡球,我还以为短路爆锡球了呢,结果拆完故障依旧:

上红外发现原来是隔离管这里发烫:

一般隔离管发烫,可能是后级短路,但这里测量发现,公共点并没有短路:

但是隔离管中间的电感已经短路了:

于是直接换掉两个隔离管:

刚焊完,温度有些高,等凉了阻值就会变回400多了:

好了,已经不短路了,第二台修完啦;
第三台Pro5 I5 不认硬盘,写的略微潦草,大家应该一眼都能看出来是不认盘吧:

板子已经有些弯了:

PE下面可以看到,只认到了我的PE盘:

测试发现硬盘供电都是正常的,额,晶振破皮了?:

换掉晶振后,已经能认到硬盘了:

第三台修完啦;
第四台,Pro5 i5死机:

硬盘这里动过:

进PE没有认到硬盘,进BIOS发现鼠标乱跳,到顶上动不了了:

于是测量发现是升级硬盘后没改电路导致卡死的,改完就正常了:

同时发现这里开机有彩条,这是程序搞出问题了:

现做一个BIOS刷上去,彩条已经去掉了:

测了下硬盘速度,还是不错的,硬盘没死:

第四台修完啦;
第五台,Pro6 i5无WiFi:

进到系统里发现强制飞行模式:

设备管理器感叹号:

WiFi被换过,我打值发现WiFi芯片已经短路了。外观看不少地方都刮出铜皮了,不知道有没有断线:

焊盘有损伤,我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如果直接能认就不算你二修了吧:

换新的WiFi芯片上去,发现已经能认到WiFi了:

第五台已经修好啦;
第六台,Pro5 i5 不开机:
通电发现待机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点开机点没反应:

换一个EC试试:

换完再次触发,发现竟然已经开机了:

第六台修完啦;
第七台,Pro5 i5 写的不认U:

有彩条,到时候要做个BIOS:

同时在BIOS下面,USB识别不到USB设备,重做个BIOS程序刷上,USB就能用了:

难道要捡漏了?我还是太年轻了,进到系统发现WiFi用不了,强制飞行模式:

WiFi芯片是灌胶的,要除边胶再翘:

翻车了,刮断线了,反面教材

换完之后WiFi也能正常使用了:

第七台修完啦;
第八台,Pro5 i5。无WiFi:

板子这个脚已经卷起来了,这刺激了:

进系统发现果然红色“x”,强制飞行模式:

焊盘就这样处理啊,上面那个纯属翻车了

这个机器由于焊盘已经严重变形了,中间就像这张纸中间低下去了。第一次拿新芯片焊完中间焊盘接触不上,没有认到:

于是我又重新托平焊盘,手点0.25的锡球,这够大了了吧:

再次焊回芯片之后,已经能找到网卡了:
第八台修完啦;

第九台,Pro7 i5 ,花屏:

花屏啦:

这种要换CPU,说是给我发个CPU来换的,等CPU等了至少半个月了吧,没等到……

第九台修不好啦……

 会员1411343300鑫豆2025-11-23 15:59
 会员781926300鑫豆2025-9-30 15:18
 会员1357861300鑫豆2025-9-23 15:01
 会员990733300鑫豆2025-6-8 11:24
 会员1334602300鑫豆2025-6-6 15:47

网友A:
术业有专攻,surfce市面 见的都少一些

网友B:
这波维修666,当然加满分啦

网友C:
高手666啊,都是一刀解决问题;看完了技术杠杠的
下面几张图片排版好像乱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666啊,都是一刀解决问题;看完了技术杠杠的
下面几张图片排版好像乱发了

没有哦,可能是需要等缓冲,我看了图没乱

网友D:
好长的贴,看了半天,但是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波维修666,当然加满分啦

感谢加分支持,爱了

网友:
彭师傅 收徒弟吗

网友E:
彭师傅收不收我不知道哦,我是张师傅,我不收

网友F:
大佬有彩条的怎么改BIOS?

网友:
联想y430p显卡有问题,装驱动蓝屏。或者装上驱动显示叹号,开机迟缓,使用中蓝屏。请问能不能帮我修一下?

网友:
图片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一流!!!

网友G: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快速定位故障点,就是太太太贵了

网友:
刀刀见血,加分啦

网友H:
能不能给我修一下联想y430p?装独显驱动蓝屏,有时候能装上,有时候显示叹号。装上之后使用中经常蓝屏,开机变慢,禁用独显之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surfce市面 见的都少一些

你见得少,可是我修的多呀,不会修可以接来我修,大家一起赚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给我修一下联想y430p?装独显驱动蓝屏,有时候能装上,有时候显示叹号。装上之后使用中经常蓝屏,开 ...

可能是核心问题哦,你得考虑维修价值

网友:
给你99分,不给你满分,是怕你骄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长的贴,看了半天,但是楼主技术杠杠的

但是?但是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技术很好啊学习学习了

网友I:
专修这个板吗,这个板收费应该挺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专修这个板吗,这个板收费应该挺好吧

专修,但行情并不好,太卷了。说实在的,和其他本子收费差不多,还要担拆屏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但是是什么意思

但是,没有但是

网友J:
张大师:技术就是好,修的行云流水,没有什么异常,思路清晰,值得好好的学习,请教一下,你的热成像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感觉很好用哦!

网友K:
这波广告迷倒多少小师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张大师:技术就是好,修的行云流水,没有什么异常,思路清晰,值得好好的学习,请教一下,你的热成像是用的 ...

这个是型号么,应该一搜一大把吧,一千多点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波广告迷倒多少小师妹?!

小师妹哪里会有哦,有也是抠脚大汉假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快速定位故障点,就是太太太贵了

还好吧,一千多点的就挺好用了

网友L:
牛逼KLS,给你99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牛逼KLS,给你99分 ,

我刚看了,你并没有给加分

网友:
热成像快速定位故障,就是太贵了

网友M:
BIOS程序可以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BIOS程序可以发一下

论坛已有工厂的,我的是备份的原机做的

网友:
学习了,向大神致敬!

网友N:
看你维修这东西还是挺舒服的  必须加满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你维修这东西还是挺舒服的  必须加满

舒服就好,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彩条的怎么改BIOS?

花钱我来改

网友:
编辑不易必须加满

网友O:
师傅都说了先不要加章,让大家看一个星期,结果还是加章了,看不了了。

网友P:
老师傅用的是海康H11吗  好用吗  有没有其他便宜的推荐一下   准备入手一个热成像

网友:
上面传图了,不是我买的,具体型号不清楚,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师傅用的是海康H11吗  好用吗  有没有其他便宜的推荐一下   准备入手一个热成像

上面传图了,不是我买的,具体型号不清楚,能用吧,更好用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师傅都说了先不要加章,让大家看一个星期,结果还是加章了,看不了了。

我尽力了,可能要多花5毛才能看全了

网友Q:
这主板元器件太小  看着眼睛疼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主板元器件太小  看着眼睛疼

恩还好吧,现在笔记本基本都这样了

网友:
厉害.高手在论坛

网友:
楼主手法经验溜得很,赞一下

网友:
技术实力雄厚。值得借鉴

网友R:
楼主厉害 经验丰富 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厉害 经验丰富 老司机

哈哈,就是专修一种品牌,比较熟练了

网友:
厉害,这个技术顶

网友S:
虽然一般我不修surfce,但楼主的贴子我还是看了并加分的,surfce专业户。

网友T:
海不露底技不外传

网友:
引用 网友S:
虽然一般我不修surfce,但楼主的贴子我还是看了并加分的,surfce专业户。

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海不露底技不外传

哈哈,也不至于吧,主要是自己吃饭都困难

网友: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快速定位故障点

网友U:
付费了,后面的就看不了,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付费了,后面的就看不了,被骗了

额,是论坛自己加的收钱。麻烦通知管理,让他把付费去掉。要不然我每次发帖分享都成了骗人了,这不太好

网友:
拆都不敢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涨见识了

网友:
讲解很清楚明白

网友:
搂主好技术,服了

网友:
供电短路的问题是CPU坏了嘛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哟,。,,

    非一般人也。

网友V:
PRO5 CPU降频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PRO5 CPU降频遇到过吗

你见过的我都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彭师傅收不收我不知道哦,我是张师傅,我不收

各位师傅好  多多分享经验 让小白们学习一下

网友:
刀刀见血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做到一步步维修,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给你及格吧  要不容易骄傲

网友W:
引用 网友E:
彭师傅收不收我不知道哦,我是张师傅,我不收

有联系方式吗,张总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联系方式吗,张总

留言板已留言

网友:
故障这么多也能修完,大神级别了

网友(2023-06-12):
设备齐全,土豪一个

网友X:
这个微软的是难修呀,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微软的是难修呀,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啊,难修么?额,我通关了

网友Y:
你的红外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的红外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上面有图,去看图

网友:
平板大神,,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生意好呀

网友(2023-05-12):
麻烦管理大哥先不要加图章,先让大家看一个礼拜吧,加图章就要收费了,很多人看不到,谢谢……

系统每天免费积分大家动手加一加呀,不扣你们下载分的,但是我的下载分会变多,谢谢大家呀

前段时间接到坛友发来surface的 Pro5、6、7一共九块主板。其中8块修复率达到100%,另外一块Pro主板要换CPU的说是发CPU过来,但到现在还没有音信,主板还放在我这里,我们一起来看看都修了什么吧……

第一块Pro5 i7版本的,没有写具体故障,我拆开的时候看到这里铁皮被压弯了:

待机0.01略微有些大:

上电发现瞬间电流就到了0.5A左右,没有跳变,这不是正常上电现象,同时测量各大电感,只有待机时候一个3.3V有电,其他电压都没出来:

于是拿出红外,上电瞬间发现这里铁盖子弯的地方亮了:

仔细一看,铁盖子被压到板层里面去了,挑起来之后待机变成了正常的0.002A:

再次触发发现电流只能上到0.12A左右就掉电了:

打值发现这里电感短路了:

这里一个电容短路了:

电容特写:

换完电容机器就亮机了,但是我发现温度都88度了,风扇不转:

换了个EC但还是不转:

这怎么搞,怎么这么多问题?于是现做了一个BIOS程序 ,终于是开始转了,真的是修的我有些懵逼:
第一台修完啦;

第二台Pro5 i5,写的不开机:

接电发现是大短路:

看到读卡器旁边有个电容旁边有锡球,我还以为短路爆锡球了呢,结果拆完故障依旧:

上红外发现原来是隔离管这里发烫:

一般隔离管发烫,可能是后级短路,但这里测量发现,公共点并没有短路:

但是隔离管中间的电感已经短路了:

于是直接换掉两个隔离管:

刚焊完,温度有些高,等凉了阻值就会变回400多了:

好了,已经不短路了,第二台修完啦;
第三台Pro5 I5 不认硬盘,写的略微潦草,大家应该一眼都能看出来是不认盘吧:

板子已经有些弯了:

PE下面可以看到,只认到了我的PE盘:

测试发现硬盘供电都是正常的,额,晶振破皮了?:

换掉晶振后,已经能认到硬盘了:

第三台修完啦;
第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59077300鑫豆2025-4-28 20:36
 会员1578095300鑫豆2025-1-5 14:18
 会员203250300鑫豆2024-8-28 19:38
 会员131935300鑫豆2024-8-26 17:10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8-11 18:40

网友(2023-12-27):
您好!老板 我手里也有要修的微软能不能给一下联系方式

网友:
专业,这么小的电容都能找出来,需要时间

网友:
没有豆了,看不了

网友:
高手呀,都是经验

网友:
满满的全是干货,顶!

网友(2024-03-12):
surface也修的那么溜啊!!!

网友:
南京的吗,怎么联系维修

网友:
很NB 的 ,我知道了

网友:
流批的一塌糊涂 无地自容了?我

网友(2024-08-11):
一个字牛,两个字牛叉
你腻害

网友:
真心不错的文章,手艺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