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1 不触发 待机3.3 5V

楼主(2023-05-12):
客户拿来一台 P1  不触 发   拆机    待机3.3  5V有了 开关有3.01V   这类机器修的少 不知是否少了一组待机电压   参考 T410时序 查到  -RSMRST  没有电压   MPWRG 3.3V 有   望各位同仁  参考下 给点意见    或提供下P1  17870-1 的上电时序图   谢谢

网友:
或机型的点位图也行

网友:
怕拉低,q6909可以拆了不要,

网友:
Q6908导通,Q6909截止,-RSMRST被拉低,难道是场管坏了?

网友:
拆了  量了也是没有电压    下拉电阻也换了

网友:
I2C_CLK_BT 6
I2C_DATA_BT这两个电池 信号 电压 也只有0.78V   想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拆了管子看看

网友:
拆了  也一样 没有电压 估计是要其它待机电压正常后  才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