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大神win11系统怎么设置

楼主(2023-05-12):
win11怎么设置插入外设像win7一样右下角显示正在加载驱动

网友A:
为什么要显示这个?WIN11内置了很多兼容驱动,除非冷门设备才会这样。

网友:
说下设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显示这个?WIN11内置了很多兼容驱动,除非冷门设备才会这样。

因为要经常拔插一些外设,这样显示出来正在加载驱动比较方便明显

网友:
随便装个杀毒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