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角芯片烧了 求助 是个什么型号

楼主(2023-05-12):
一个五角芯片烧了求助 是个什么型号

打问号的是短路脚 应该是输出  现在短路排除了  但是这芯片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输出几V

网友:
旁边不是有一个类似的么

网友:
看图纸啊,上面一清二白

网友:
找个图看看啊

网友:
要是人家有图纸就不发帖了,再说你这样发帖也没有用呢,一点信息都没有,品牌,型号,版号,你得告知一下呢,或者你马云家买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