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B450-PLUS 维修第二帖

楼主(2023-05-12):
我前几天发了一贴 ,这个板子不触发 ,今天修好了,能点亮了 ,图一是 换掉的管子,没有这个型号的  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丝印为 K72的 大小一模一样,我去查了参数也差不多,原管上丝印是702,  换上之后也没好,根本就不是管子的问题,pcie的B10电压,桥1.8v  开机针3.4v 都有 ,折腾来折腾去的 ,最后发现板子有一点弯,就图二那样,我就掰了一下,然后开机 , 能触发了 ,不显示, 最后把图一原来的管子装上,,成功点亮.    学到的知识,这两张管子不能代换

网友A:
能不能换的 你换完就不测一下的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换的 你换完就不测一下的么 。。。。。。。。。。。。。。

换完测得引脚间二极体值差不多,开机一样不触发.  掰了一下板子  能触发 不显示,换回原来的场管,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测得引脚间二极体值差不多,开机一样不触发.  掰了一下板子  能触发 不显示,换回原来的场管,显示了

你还是没理解什么意思  能不能用  你瞬间就能测出来  他要么直通  要么是高低高低的逻辑

网友:
现在修台板很少了,这板子没有搞过,不过看这管子,在IO上方,大概率是电源PSON到IO脚的吧

网友C:
最终PCB变形?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
还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D:
故障点不是变形吧!感觉还有出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PCB变形?还能继续用吗?

稍微扳了一下,就好了 ,连续好几次都能正常显示,,运转的时候抬一下主板下边就立马断电了  也许是哪里脱焊了接触不好   没排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点不是变形吧!感觉还有出现故障

你说的有可能 ,也许哪里脱焊接触不好,动一下就好了,以后不彻底找到原因,还会不触发的

网友:
家婆体特我爬楼是咯墨迹啥想

网友:
技嘉不触发是io到axt16pin断线,你看看华硕可以参考吗。

网友:
也许是哪里脱焊了接触不好 或板层断线

网友:
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再掰一次?

网友:
这是胡乱搞不是修电脑

网友:
上榔头几下,,,看他触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