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台达小电源,开机后发出烦人的丝丝声!

楼主(2023-05-13):
维修一个台达小电源,可以开机功能都正常,但开机后有丝丝声,各路电压也都正常,接负载后声音稍微小一些,但还是有丝丝声。检查次级元件没发现问题。当调整431旁边调电压的电位器时丝丝声会有变化,但无论怎么调还是有。各位老铁,这个声音是什么故障产生的?希望有经验的老铁们给点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
整个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是清一色的日本黑金刚,曾拆下待机的滤波电容用电桥测试过,性能完好!

网友:
pfc功率 因数校正电路电感

网友A:
查一下494的供电应该不足。把供电电容一换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494的供电应该不足。把供电电容一换就OK了

不是494,是6500UX。主动PFC + 双管正激 +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

网友C:
测下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否在正常范围,正常的话弄那些电感或开关变压器吧。

网友D:
之前弄过一台航嘉矿电,换了6800u就不叫了。

网友E:
下次有电源需要维修就拿过去找你哦,楼主是在北海哪里的?

网友F:
不应该是先确定是不是变压器发出的异响或者哪个电感啸叫吗?缩小故障范围再做进一步检测,啸叫大多是滤波问题,其次驱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有电源需要维修就拿过去找你哦,楼主是在北海哪里的?

对,在北海城区。有需要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是先确定是不是变压器发出的异响或者哪个电感啸叫吗?缩小故障范围再做进一步检测,啸叫大多是滤波问 ...

我仔细听过,像是变压器又像次级储能电感。昨天我拿到电脑上测试,结果无法开机。之前都是用测试仪开的机,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是有暗病。估计是带载能力差的表现,有空我再查查,找到这个问题滋滋声也应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弄过一台航嘉矿电,换了6800u就不叫了。

这个情况不是没有,实在不行就换了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否在正常范围,正常的话弄那些电感或开关变压器吧。

感谢您的建议!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494,是6500UX。主动PFC + 双管正激 +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

换一下6500

网友:
好的,换一个试试!谢谢!

网友:
试换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有时候带不动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