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 40 Pro麦克风无声,打电话不送话

楼主(2023-05-13):
华为Mate 40 Pro麦克风无声,打电话不送话

      华为Mate 40 Pro,说是手机最近打电话听不到声音,接电话时影响和别人沟通,但是放音乐又是正常的。那么,这台华为Mate 40 Pro到底问题处在那里呢?看看下边专业师傅怎么操作的吧!

【机器型号】华为Mate 40 Pro

【故障现象】麦克风无声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华为Mate 40 Pro,客户送来维修,说是手机最近打电话听不到声音,接电话时影响和别人沟通,但是放音乐又是正常的,后面送到其他维修店换了外配和音频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CPU有问题,于是送过来看我们能否修复。

华为Mate 40 Pro麦克风无声,打电话不送话 图1

       拿到机器后我们直接进功能测试。发现扬声器是正常的,三个麦克风都没有声音,那应该不是CPU问题,因为音频和CPU通讯的总线如果出问题的话,声音应该是全都没有的。

      由于上家已经换过外配和音频,我们先不用找外配测试,直接看主板,找到音频的位置先仔细观察音频附近有无连锡或者掉件。没有发现明显外观问题,因为上家动过音频,我们不确定音频焊盘是否处理装好,把音频拿下来,确定底角焊盘没有连锡,再找个新的音频芯片装上。装好以后进系统测试,故障依旧,由于Mate 40 Pro没有原理图,那我们根据芯片型号找到相应原理图再维修,Mate 40 Pro采用的音频芯片和P30用的一模一样,都是HI6405V010,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P30的图纸

音频型号为HI6405V010 图2

      首先找到底部麦克风的脚位,他是由尾插座经过两颗滤波电容送到了音频内部,我们在座子那边飞两根线,测试一下mic通断,测试发现尾插麦克风到音频通断正常,再用同样办法测左上角顶部麦克风到音频通断正常。

华为Mate 40 Pro麦克风无声,打电话不送话 图3

      既然两个麦克风都没有断线,就应该是他们的供电出了问题,不然就算其中一个麦克坏了,另一个也可以工作,不会出现所有麦克都不工作的情况。想到这里,我们直接对音频周围进行打值,由于音频附近既有两边都不接地的耦合电容,也有通向座子的没有阻值的电容电阻,所以测试阻值是比较麻烦的,测出没有阻值的电容电阻还需要根据图纸来判断是否是真正的断线,最后在打一组电容阻值时发现异常,图纸上有几处相连的地方,测试却发现阻值为OL,打值发现和其他地方也不通。

此条线路左上角和右下角断线 图4

P30音频芯片HI6405V010原理图 图5

      根据P30图纸可以知道,这是个1.1v的供电,难道就是因为麦克缺了他的供电才不工作的?

P30点位音频芯片脚位 与Mate 40 Pro大致相同 图6

      是与不是我们先飞根线过去看一下,飞完线测试阻值有了。
华为Mate 40 Pro 阻值图 图7

      直接装机进系统测试麦克风,发现此时麦克风已经可以使用,一共有3颗麦克风,其中两个工作已经正常,剩余第三个虽然能工作但是没声音,我们打上螺丝固定好主板再测试,第三颗麦克风工作也正常了。

进系统测试麦克风已正常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厉害!谢谢分享 少了一组供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