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12不开机

楼主(2023-05-13):
苹果iPhone12不开机

       苹果iPhone12,故障为手机不开机,插充电器没反应。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12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苹果iPhone12,客户描述为手机不开机,插充电器没反应。

      接到机器插数据线发现手机可以上到0.6A电流,然后又迅速归零,来回循环,这种电流肯定是主板有问题。直接拆机检测。

      拆出主板单板上电,发现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起跳直接从0跳到了300ma,然后又迅速归零,且不循环,看样子像是三端有短路,这种我们先打阻值,打值发现电池和主供电阻值都正常,打开点位找到电源附近的电感挨个打值,最终发现有一路buck4的电压输出1.06v电压阻值几乎为0,这肯定是不对的,对这路电压加个1v的电,发现电源微微发烫,熏松香确定的却是电源的问题。

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1

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2

      直接更换电源,换完电源测试无短路后再次上电,此时电流已经正常,,扣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

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打开点位找到电源附近的电感挨个打值,最终发现有一路buck4的电压输出1.06v电压阻值几乎为0

这个各路阻值怎么打啊?

网友:
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