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07 板号 G7AD-2G DAG7ADMB8D0 求助

楼主(2023-05-13):
昨天接了一台TPN-Q207 板号 G7AD-2G DAG7ADMB8D0 rev:d 集成显卡,故障是能触发,但是桥没有发出SUSC# SUSB# 信号,电流跑0.00-0.03掉电,不停循环,因为没点位没图,具体问题不好确认,找论坛说的电阻短路等也没问题,但是找到一个地方电容两端是短路的,手上有修这机或是这板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这里是接地的还是什么电压,谢谢了。还有背面,接口的1,3脚是不是都是接地的?

网友A:
声卡电容两端接地是正常的,具体可以查查芯片手册

网友:
这是正常的,声卡边上

网友:
谢谢,有板在手上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卡电容两端接地是正常的,具体可以查查芯片手册

谢谢,有板在手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板在手上么?

没有,,,,

网友:
新手过来围观,学习学习

网友:
遇到过一个漏电的

网友C:
这个电容就是2端接地,有一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就是2端接地,有一样的板

哦,谢谢了

网友D:
是啊,不能单看电容两端是否接地,最好找到数据手册进行分析,你这电脑问题是二级转换电压 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不能单看电容两端是否接地,最好找到数据手册进行分析,你这电脑问题是二级转换电压 没有出来吧

不知道,找不到图,点位,修不到让拿走了。

网友(2023-08-07):
这是声卡的数字地和主板的负极地连一起的   是正常的

网友:
哪个帖子说的电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