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老师傅都不一定能碰到

楼主(2023-05-13):
  一个b550主板,开机跑码一会不动了,具体这是跑到哪里俺也不懂,有看懂的大佬希望帮忙指导一下,波形如下图,这看起来是4个波形分别代表啥?

然后到了这里就一直卡着不动了当然也不亮机

但是,但是,到了这里手动复位一下又继续跑码了,波形如下图
第一个波形好像是手动复位的,那后面的几个波形又代表啥呢,恳请大佬指点一下

跑完码能正常亮机下面亮机图

那么这种不会自动复位,要手动复位能亮机的情况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南桥? io?

网友A:
你说对了,确实老师傅也不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确实老师傅也不好回答

我怀疑是桥的问题,改天有空验证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B:
AMD刷下bios啦,这是哪里的波形。手动复位是指?再次触发???一次不能完全开机这么理解?电压的面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刷下bios啦,这是哪里的波形。手动复位是指?再次触发???一次不能完全开机这么理解?电压的面大吧

bios肯定刷过了,这是bios1脚的波形,电压都正常,手动复位就是卡住的时候短接一下两个复位针脚

网友:
AMD才有奇葩故障

网友:
BIOS 外设 桥再不行丢了

网友C:
550我没修过,不过以前AM3的,有修过,供电出完,试试找下CPU  PG 和IO附近试试,我很多年没修台板了,记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我没修过,不过以前AM3的,有修过,供电出完,试试找下CPU  PG 和IO附近试试,我很多年没修台板了,记不太清楚

pg 3.3v正常

网友C:
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问题,PG 会有多次变化低-高-低-高,,会不会到桥的这中间有转换管其它的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问题,PG 会有多次变化低-高-低-高,,会不会到桥的这中间有转换管其它的东西呢

pg信号有跳变这个还真不懂,业余折腾刚刚入门的

网友:
换个电子coms试试

网友:
复位电压过低

网友:
550我没修过,还没遇到,

网友:
不知道,没修过,没见过

网友D:
你测的是哪里的波形?你不说清楚就发一个图片,这谁能判断呀?就好比一个人,裤子往上一捋伸出一条,带着汗毛的腿。说你猜猜我叫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的是哪里的波形?你不说清楚就发一个图片,这谁能判断呀?就好比一个人,裤子往上一捋伸出一条,带着汗毛的腿。说你猜猜我叫啥?

看跑码波形不都是看bios1脚吗

这是bios1脚的波形

网友:
好好的逻辑分析仪不用非买什么示波器。看不出逻辑来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