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那些中括号里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5-13):
请问各位那些中括号里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般指相连的页数

网友:
是指连接到其它页的意思(就是说:其它页面,存在一个相同的功能相同网络的地方)。都是同一个网络,这些都是共同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页码,表示这些些信号去往的页面

网友:
在这些页码里,也有使用到当前的这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