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主板不触发故障,断电重上电有时可以触发。

楼主(2023-05-13):
华硕H81M-K 主板不触发,断电再上电,有时可以触发。仔细观查发现电池附近的一个  L43硝特基管中间引脚生锈断掉了,重新换上一个,完美解决故障。

这个板电池附近的电路板容易锈断,碰到奇怪问题可以观查一下这些地方的线路。

网友A:
看起来像似电池漏夜引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似电池漏夜引起的哦

不是的,电池很好~

网友:
感觉很好,学习了

网友:
恭喜老铁,又学到了。哈哈

网友:
这么说来,绣的这个脚就是3vsb喽。。导致rtcrst不正常

网友:
这是一个多发故障。灰尘多潮湿地区的主板容易出问题。不过焊接的时候别伤到风扇插座。

网友:
3vbat复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