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打印机提示碳粉盒区域出现卡塞

楼主(2023-05-13):
HP M1005打印机每次打印10张左右就提示碳粉盒区域出现卡塞, 然后打开上盖拿出硒鼓,再插入硒鼓,盖上上盖后可以继续后面的,请问一下各位大师,这是什么 问题

网友:
挂个号,找师傅修修。

网友:
传感器没有复位

网友:
检查加热组件部分有没有纸卷到上面,检查进纸继电器是否有粘连

网友:
应该是分页器上面的两个传感器的检测杆复位不正常,复位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有可能谁在这些检测杆上面加润滑油了,当油快干的时候,造成复位不正常,如果是这样,把润滑油擦干净就可以了。或者是栓测杆上的弹簧有问题,造成复位不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部件有没有复位和传感器

网友:
看一下传感器的拨杆是不是灵活

网友:
传感器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