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盈735KII针式打印机不通电

楼主(2023-05-13):
中盈735KII针式打印机不通电,看到打印机时以为是电源板故障,拆开后测量电源板有30V电压输出到主板,查看迅维网一位大师的贴子,发现是主板上一只二极管短路了,二极管如下图: 丝印是S4 44,但我查不到具体型号,请问各位大师,这个二极管坏了,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可以代替,谢谢。

网友A:
质保换新就行了有必要这么纠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保换新就行了有必要这么纠结吗

早过了质保

网友:
随便差一个长相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30):
我以前就是这个的售后,卡卡换件,厂家基本没有什么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