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3606bc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5-13):
测得PVCC 12V、VCC 5V、DVD 3.3V、EN 0.95V,都正常  3脚TONSET 和43脚TONSETA 都是12V 不正常,看论坛的帖子这两脚位的电压不对,应该是3脚0.55V左右,43脚1.1V左右。请问这两脚位是如何分压的? 还是芯片本身损坏导致?

网友:
换那二个大电阻试一下看看

网友:
换42和43脚的

网友A:
没看到实物有点懵,难道不应该是12v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实物有点懵,难道不应该是12v嘛

我也懵啊,12v过来都不知道怎么分压的……

网友:
你都说了tonset,那换啊,200k左右

网友B:
遇到好多电压正常,不出CPU供电 的,

网友:
v*的不试试vboot

网友C:
我的七彩虹h110主板是开机无显示, 不出CPU电压, 先加焊南桥无果,后换与43脚连接的电阻,换成了480K电阻才点亮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七彩虹h110主板是开机无显示, 不出CPU电压, 先加焊南桥无果,后换与43脚连接的电阻,换成了480K电阻才 ...

后换与43脚连接的电阻,  ,43脚是 南桥的43吧。   43脚用途是什么??

网友:
bios坏也是没有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换与43脚连接的电阻,  ,43脚是 南桥的43吧。   43脚用途是什么??

换的RT3606BC的第43脚连接的电阻

网友(2023-10-12):
引用 网友B:
遇到好多电压正常,不出CPU供电 的,

CPU座子 虚焊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