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338进水,修好重启,权限不够255.麻烦谁能帮我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2023-05-1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0281-1-1.html
谁的权限够帮我看看这个帖子,a2338进水,不触发,WiFi短,取了wifi加电不亮,屏幕3v供电芯片击穿,换后可以亮,但3分钟重启

网友(点评):
可以联系我 我给你截图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抱歉我的权限也不够呢

网友:
WIfi坏就没必要搞了,跟M1绑定的

网友:
看了帖子总结:清洗清洗处理氧化位置,最后是U7700坏导致1.06V输出有时波形不稳定导致的重启

网友A:
还有要是确定wifi坏了那就不要折腾了,绑定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要是确定wifi坏了那就不要折腾了,绑定cpu的

wifi这个知道,和客户说了。谢谢了

网友:
wifi坏暂时没法修。外接一个吧

网友:
WiFi坏就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