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供电不出

楼主(2023-05-13):
V星h81供电不出,不触发,请问要哪里查起!…

网友:
按照时序查各路供电

网友:
建议找维修店去修。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EC

网友:
先查待机  查触发

网友:
3.3V 5V都没出

网友:
兄弟,你这个提问相当炸裂,我怀疑你是不是想刷分

网友:
更换电源。功率大点的,方便烤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