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硬件问题吗?

楼主(2023-05-13):
技嘉B85m d3V plus si ,驱动打好了,音箱确定好的,其他能设置的都设置了一遍,扬声器播放音乐有音量波动,但插上音箱前后空都试了就是没声音出来,改HDMI音频输出音箱有声音,声卡Realtek 的alc887,win10,Win7 ghost版本都试过了,都无法解决,
2.还有一个联想家悦的主板也是,驱动打上了无法启动代号10,Realtek alc662,780G的板子,win10,WinXP,Win7,都试过了无声音,只有HDMI接口有声音出来。
各位大侠能不能看看是不是声卡硬件问题呢?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点评):
请勿重复发帖!

网友:
维修有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当场检测

网友:
这个要靠现场灵感哦

网友:
换芯片alc887

网友:
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
很像是驱动问题,找
技嘉B85m d3V plus si
的官方驱动试试,我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打死没声音输出,换驱动就好。

网友:
楼上说的很实际。先卸载默认安装了的声卡驱动,从新安装官方网站下载的对应系统版本的驱动,重新启动系统才会生效。试一试是否前后耳机插孔都有声音,如果前置挡板没有声音,找到声卡驱动托盘图标,设置里调节一下,重启电脑就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查alc662工作条件,供电,jack检测

网友:
有些声卡,要对尾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关键这货官方都查不到任何东西,没这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