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23-05-13):
这是我根据华硕B75M-A点位图手绘的图纸,我实在是搞不懂这图的意义和工作原理,这图根据点位标识说明是5V/12V DUAL电路,也就是5V和12V 切换电路,但是M1和M2的作用是什么,我脑洞不够,分析不出来,有没有大神能分析一下。

网友A:
opc过流保护?很像以前的+19v供电的opc电路,困了,不看了。

网友B:
mos管优势
1.可应用于放大。由于场效应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耦合电容可以容量较小,不必使用电解电容器。
2.很高的输入阻抗非常适合作阻抗变换。常用于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级作阻抗变换。
3.可以用作可变电阻。
4.可以方便地用作恒流源。
5.可以用作电子开关。
6.在电路设计上的灵活性大。栅偏压可正可负可零,三极管只能在正向偏置下工作,电子管只能在负偏压下工作。另外输入阻抗高,可以减轻信号源负载,易于跟前级匹配。

网友C:
楼主的图纸画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c过流保护?很像以前的+19v供电的opc电路,困了,不看了。

过流?没有反馈呀,保护原理和机制是什么?大神能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纸画的不错

谢谢,研究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优势
1.可应用于放大。由于场效应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耦合电容可以容量较小,不必使用电解 ...

元器件大致了解,只是对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作用如何实现不理解。

网友D:
像是恒流稳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是恒流稳压作用

没有反馈端,没有调节端,如何实现稳压和恒流呀,

网友:
查看了相关资料以及对图纸上对电路只言片语的的揣摸,以及对英文标注的大致理解,终于对这个图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来用我理解的方式来讲一下这图的工作原理吧,错误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指正。1,插上电源,产生5VSB,和3VSB,IO只要待机电压正常,就会发出3VSBSW这个信号。2,3vSBSW这个信号控制Q1和Q4。在正式触发上电之前,IO在得到正常待机电压,且S5为低电平时,3VSBSW控制Q1导通,拉低Q3控制极电压,Q3截止,M2和M1栅极悬空此时,P沟道MOS管M2的DS正偏导通,5VSB电压加载到P沟道MOS管M1的S极和G极,P管导通条件,VG<VS ,此时VG=VS,所以M1截止,5V/12Vdual端输出为0.3。Q4的B极被3VSBSW拉高,一直保持导通状态。4.正式上电,12V电压加载到M3的D极,P沟道MOS管DS正偏导通,5V/12Vdua端输出12V电压以及VCC供电,由于Q4一真保持导通状态,控制R7和R8分压12V电压并加载到M3的栅极,此时VG<VS,M3双向导通。P沟道MOS管M1的D极为12V,S极为5VSB,DS正偏,12V加截到M2的S极和G极,M2的D极为5VSB,VS>VD,DS反偏,VG=VS,M2截止,(在此插一句,如果你们修华硕的主板,发现自动上电,且诊断卡12V灯亮时,一定要查这个电路,肯定是这个电路某个管击穿,导致5VSB输出),12V还通过R2和R3分压,控制Q2导通,以保护Q3可靠截止。这一段是对待机到上电,此电路的工作描述。由此可见,此电路控制5V/12Vdual的输出,从待机到上电为一个循环,M1和M2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是为了保护12V和5VSB之间有效隔离。
接下来是另一个状态描述,就是当电脑进入S3状态,此时IO待机供电正常,此时S5为高电平,IO将关闭3VSBSW,Q1和Q2都截止,5VSZB通过R4拉高Q3控制极电压,Q3导通,由于M2的DS正偏,5VSB加截到M1的S极,由于Q3导通R6和R5对5VSB分压,并加载到M1和M2的栅极,由于M1和M2的G极和S极之间被电阻R6隔离,G极的分压电压小于S极电压5VSB,M1和M2同时导通,5V/12VduaL输出5VSB以及VCC供电,给S3休眠状态下的内存提供电源。这就是我对这个电路的大致总结,不对的地方 还希望大神指正,朝闻道,夕死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