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yoga2pro解锁BIOS高级菜单

楼主(2023-05-14):
yoga2pro解锁高级菜单更换wifi6网卡

网上翻了很久,一直没找到解锁BIOS的详细教程。

自己查阅和整理各种资料,总算如愿,可以折腾白苹果了。

由于bios版本有写保护,所以fpt.exe -f bios.bin -bios软刷一直无法写入,我是用CH341编程器备份8兆的bios文件,修改完后编程器刷入

目前已经搜集到了以下六个版本的bios文件,均已移除名单+解锁高级菜单。

76CN25WW
76CN31WW
76CN38WW
76CN41WW
76CN42WW
76CN43WW

网友A:
为啥要解锁呢,和macOS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解锁呢,和macOS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明觉厉

1. 默认的BIOS菜单没有Advanced菜单选项,无法设置DMVT Pre-allocated 为96M,黑苹果最低要求显存96M以上
2. 笔记本原厂网卡是Intel7260,苹果系统无对应驱动,更换网卡后需要移除白名单电脑才能正常开机。
3. 更换免驱博通无线网卡,安装黑苹果才能更丝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