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321NS不停进纸

楼主(2023-05-14):
三星4321NS一开机就不停进纸,而且是前一张纸进去约3/4,后一张就跟着进了造成前一张纸卡在定影处,不论是打印一张还是复印一张都会不停进纸。如果不放纸开机就不停的进纸动作12次停止,屏显:准备复印

网友A:
分页器首先就有问题,怎么会连续进纸,可能是分页器无法脱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页器首先就有问题,怎么会连续进纸,可能是分页器无法脱开

即使不放纸,通电开机后都是不停的有进纸动作。正常应该开机后不会有进纸动作吧?怀疑是不是控制板出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进纸继电器的问题,拆了看下是不是海绵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进纸继电器的问题,拆了看下是不是海绵烂了

有可能是,用镊拨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分页器无法脱开,自检的时候就一直在进纸了,这种打印机都是继电器控制是否进纸,实际上工作就只靠几个电机,其他功能是继电器控制

网友C:
三星这机器基本都是继电器的问题,海绵搞掉,重新换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这机器基本都是继电器的问题,海绵搞掉,重新换个就行了

谢谢,确实继电器故障,不过客户不修在网上买了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页器无法脱开,自检的时候就一直在进纸了,这种打印机都是继电器控制是否进纸,实际上工作就只靠几个电机 ...

谢谢,是继电器问题,不过客户买新的了

网友:
这么任性的客户

网友:
海绵粘连了。导致一直上纸

网友:
物业的,有钱。但修东西的时候又小气,第二天送机子回去发现已经在网上买了台HP的

网友:
我直接就是把原继电器海绵刮掉,粘上不干胶贴纸,能用很长时间,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

网友D:
离合器,或者是分页器这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合器,或者是分页器这俩问题

离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