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MS-7817(H81M-P33)时序转贴 (自己看)

楼主(2023-05-14):
MS-7817 H81M-P33

注意: 1155&1150区别

VCCPLL(锁相环)供电有区别,1155是1.8V,1150是1.5V。CPU供电部分,1155需要VTT总线,VCCSA系统代理,CPU核心供电,核显供电。1150只有个统一CPU供电,一般EN开启媒介电路是桥1.05V。出了CPU供电之后,VRMPG、SYSPG等等都是一样的。。

电池提供3V电压给RTC提供待机供电

3V电压经过R319改名SRTCRST#复位RTC电路

经过R274改名RTCRST#

晶振启动给桥提供32.768KHz,提供实时时钟。

插上ATX电源ATX_5VSBUP0111转换得到3VA一路上拉至开机针 第二路进入待机切换电路,经过R274改名RTCRST# ,当RTCRST#信号好时,3VAUP75343脚输入,1脚输出SIO_3VAIO21脚提供深度睡眠待机电压。

3VA同时给桥提供深度睡眠待机电压.

IO得到待机供电从33脚输出DPWROK给桥表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

桥收到DPWROK输出SLP_SUS#IOio41输出SYS3VSB_OFF低电平,开启UP0104ATX_5VSB转换成3VSB待机供电给桥和IO提供浅休眠待机供电。

IO得到3V浅休眠待机供电输出RSMRST信号(由3VSB上拉)给桥,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

按开关发出高低高的PWRBTINATX5V待机分压)进io29脚,由28脚输出PWBTN#送到桥请求上电。

桥发出SLP_S3#IO31脚,IO30脚输出SIO_PSON#拉低电源绿线上电。

桥同时发出SLP_S4#io38脚唤醒S4

S4#+S3# 经过up7501控制5V双路,开启内存供电。

桥输出SLP_A#经过转换为EN_1.05VME控制由桥供电转换来的1.05V ME供电

3VA和内存供电开启后,3VA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0.93V的桥基准电压,控制ASM358+场管降压得到1.05V桥核心供电(桥总线供电)

3VA再控制ASM358+场管降压产生桥的1.5V 供电(DMI也用这个)

电源发出ATX_PWR_OKIO36脚,从37脚出CHIP_PWGD给桥

ME供电输出后发出PCH_MEPWROK给桥

内存供电输出正常后,桥发出PCH_MEM_PWRGDcpu

桥得到PCH_MEPWROK读取bios,配置ME数据(APWROK

桥收到CHIP_PWGDPCH_MEPWROK接收自身发出的信号(桥时钟在上电时候就发出,没有这两个信号不接收),同时发出各路时钟信号

桥发出CPU_PWRGDPROCPWRGD)给CPU表示非核心供电正常。

CPU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得到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开启信号VRD_EN12VSLP_S3_CTRLPCH1P05_CTRL控制,后面那2个信号低电平貌似才能开启(待议)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_PGD_R经过电路改名发出VRM_PGD给桥(SYS_PWROK

桥发出PLTRST#复位CPUIO

IO发出信号复位网卡,PCI-E

网友:
很复杂哦。谢谢分享。

网友A:
感谢分享,降十八仗秘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降十八仗秘籍

是葵花宝典之辟邪剑谱之第四式

网友(2023-07-14):
那么,pice上测到复位了是不代表前面都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修到一片V星H110M PRO-VD主板MS-7996  VER:1.4,故障现象:插电按触发键风扇不转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测PCI-E B10脚发现没有3VSB待机电压,查图纸是由U33 GS7133SO-R提供:
U33 GS7133SO-R 2脚EN 开启:0V(正常3.3V)
U33  GS7133SO-R 3脚VIN=5VDUAL供电入:0V(正常5V)
U33  GS7133SO-R 6脚VOUT=3VSB输出:0V(正常3.3V)
分析:U33  3脚VIN=5VDUAL没有电压不正常,所以6脚VOUT没有输出3VSB电压。转去修5VDUAL是由U32 UP7501+Q51 P5003QVG 8脚NP场管提供测得

U32 UP7501 1脚5VCC:0V(正常为待机时0V,触发5V)
U32 UP7501 2脚5VSB:5V
U32 UP7501 4脚MODE:0V(正常为待机5V,触发也为5V)
U32  UP7501 7脚PCH_SBDRV :5V(正常为待机0V,触发5V)
U32   UP7501 8脚PCH_VCCDRV:0V(正常为待机0V,触发12V)
分析:U32  UP7501 7脚PCH_SBDRV :5V是不正常的,它的工作状态是由4脚MODE控制的现在也不正常,追查4脚是由Q50 G脚的SYS3VSB_OFF控制,查图纸SYS3VSB_OFF又是由U16 SIO5565  45脚SLP_SUS#控制:

U16 SIO5565  45脚SLP_SUS#:0V(正常为待机3.3V,触发也为3.3V)
U16 SIO5565  11脚‘47脚3VSB供电:0V(正常为3.3V)
U16 SIO5565   24脚SIO_3VA蕊片供电:0V(正常为3.3V)
U16 SIO5565   48脚VBAT电池供电:2.9V
分析:U16 SIO5565   24脚SIO_3VA蕊片供电:0V不正常不能产生45脚电压去控制3VSB输出。查图纸是由U15  GS7116S小五脚产生

现在来到U15  GS7116S小五脚,测:
U15  GS7116S小五脚  1脚VDD供电:5V
U15  GS7116S小五脚  3脚EN开启:0V(正常为2.9V)
U15  GS7116S小五脚   5脚VOUT=SIO_3VA:0V(正常3.3V)
分析:U15  GS7116S小五脚  3脚EN开启不正常,它是由电池电路RTCRST#_D提供,查RTCRST#_D电池电路上的零件发现C433  1UF6.3V有点发霉将其拆除3脚EN恢复为2.9V,,3VSB待机电压立即产生按触发键“嘀”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